【求助】西门子高压变频器故障

楼主(2023-11-20):
求助:我司使用一台西门子GEN3系列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经常不定期报“XX IGBT OOS1”即器件不饱和故障,可复位再次开机。一般情况下,更换控制板(CCB板)后正常。功率单元、光纤等都逐项检查没有发现异常。求助各位大侠:1、怎么检测故障引起点?2、软件是否可以屏蔽?3、所谓的CCB噪声引起是指的什么?

网友A(2024-03-29):
检查相关内部线路有虚接问题。

网友B:
换ccb板吧,没有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