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共享之二:变频器电路的 “电源系统”

楼主(2023-11-21):
继续上一篇,这篇讲的是变频器的电源系统。对了,上次有用户提醒我了,这是大神“旷野之雪”的原创力作。不多说,还是直接贴在下面大家看。

变频器电路的 “电源系统”

变频器的控制电路,要正常工作,需要一个的动力源,提供能源供应,开关电源,即是一个能量总仓库。开关电源要为驱动电路提供电源,控制IGBT的开通和截止;提供常规电流、电压、温度检测电路的+15V-15V电源,CPU主板和操作显示面板所需的+5V工作电源;控制端子所需的24V电源,包含控制继电器线圈的24V供电,为几路电源,可称为电源系统的“主干”但仅有其上几路电源(可以称为本源电源),还是不够的,实际电路中,还据以上几路电源,“衍生”出更多的电源,从电源主干主分出的“枝节”,有的可以称之为基准电压源、将复位与电源功能合一的复位电源等等。做为一名维修者,光看到“本源电源”,检修本源电源是不够的,还会学会检修“衍生电源”,才能使看自己的修理能力上到一个新的层次,才会发现,甚至一些疑难故障的形成,只是部分“衍生电源”失常而已,掌握这些“衍生电源”的检测方法,处理某些故障,便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文以海利普HLPP001543型变频器的控制电源系统为例,看看究竟由哪几部分电路,构成了整个的电源系统。

1、开关电源电路:

1:开关电源电路

开关电源的供电,取自550V直流回路,经噪声滤波器引入至开关电源电路。功率开关管振荡逆变、脉冲变压器电压转换,完成直--直转换,取向多路低压直流电,供控制电路。本机电源电路是一个单端反激式电路,一次侧电路由开关管、分流管等到元件组成,T19为开关管,采用功率三极管,这是一个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自激振荡电路,T20T19的基极电流分流管,完成电压闭环控制,用于稳压稳定输出电压,晶体管T17用于电流闭环控制,用于限制T19的流通电流,起到限流和过载保护作用。

开关(或脉冲)变压器二次侧的整流滤波电路,提供CPU主板和驱动板控制电路的+5V=15V-15V12V控制端子供电,图1只画出二次侧电源电路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用于专门对驱动电路的电源供应,一般是分为6路,或合并于4路。见图2

2、驱动电路的6路供电电源和+5V*电源:

2 驱动电路的输入、输出侧供电电路

    1IGBT驱动电路的六路供电电源:

驱动电路的供电,一般也是由开关电源提供,本机电路由开关变压顺六个独立的二次绕组电压,经整流滤波,取得约25V的直流电压,供驱动IC的电源端子,25V电压再经RZ稳压电路,分为+16V-9V两路正、负电源,提供IGBT的正/负驱动/截止控制电流通路。+16V电源,用于驱动IGBT使之开通,-9V电源控制IGBT的截止。驱动IC实质上为光耦合器电路,输出侧由25V电源供给。输入侧发光二极管的供电,需另一个供电电源。

2)驱动电路输入侧的+5V*电源:

这算是第一路有点特殊的供电电源了。+5V*电源取自主板的+5V供电,变频器上电后的停机状态,测输出基本上接近+5V,晶体三极管T16处于饱和状态,管压降仅为0.1V左右,输入、输出电压值近似相等。严格说来,这不是一路稳压电源,电路具有恒流源特性。R79T80Z7提供了T16的稳定Ib电流,电路的负载电压取决于负载电路的变化,但输出电流值近似恒定,保障驱动IC的输入侧内部发光二极管产生稳定的光电流,提高传输信号的陡峭度。变频器起动后,测输出电压变为4.2V左右。

2电路的软故障表现:

1)当六路驱动电源的滤波电容如C6C7电容的容量下降或失容时,对IGBT的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空载或轻载时变频器运行正常,带一定负载后,IGBT导通内阻变大,管压降上升,电机振动剧烈,输出偏相、使、保护电路频报OC故障等。此时检测驱动输出的触发信号和逆变功率电路,往往表现正常。

2)当+5V*电源异常——通常由于T16断路或R79开路等故障,造成+5V*为零。六路驱动IC全部失去输入侧供电,驱动电路停止工作。此时CPU能正常发送触发脉冲,操作显示面板能正常显示输出频率,面板运行指示灯点亮,变频器表现出“正常工作”的状态,但测量UVW三输出端,无输出电压,电机不转。这也是论坛帖子中反映较多的变频器的一个故障现象,此种故障现象由+5V*电源异常所引起的机率是较大的。

3CPU(微控制器)所需的各路电源:

3 CPU外围电源电路

1CPU的常规工作电源为+5VCPU对电源的要求比较苛刻,要求不高于5.3V和低于4.7V,开关电源输出的这一路电源也比较稳定。CPU内部数字和模拟电路的供电往往是独立的,以避免产生相互干扰。相关电源引入脚应有+5V的稳定供电;

2CPU的“复位电源”,这是第2路较为特殊的电源,变频器上电瞬间,由U1产生一个“瞬态”低电平的脉冲信号,然后恢复+5V的“常规”电压值。U1为专用CPU复位芯片,兼有“看门狗”功能,对CPU的供电电压有监视功能,当电压下降至某一阀值时导致CPU程序紊乱时,输出复位信号,强制CPU复位(处于工作停止状态);

3CPU还常常需要一个基准电压信号,一般是由基准电压源T431+5V“调压”输出2.5V的基准电压,送入CPUVREF基准电压端,本机电路是由R28C26简单滤波后引入+5V作为CPU的基准电压。

送入CPU的模拟信号有电压检测信号,模块温度检测信号和输出电流检测信号等,CPU内部在进行模/数转换时,需要与一个稳定的基准电压相比较,以确定输入信号的大小和幅度。CPU56脚输入信号即起到这个作用。

CPU外围电源电路异常时的软故障表现:

1)当+5V偏低时或复位电路不良时,出现操作面板数码管显示58(闪烁),CPU进入强制复位状态,操作按键等无反应。程序死机。

2)当基准电压异常时,如C26的漏电,使56脚基准电压降低时,CPU内部模/数转换数值增大,检测电路所送入的正常信号,被CPU误判为异常信号,上电即报出OUOCOH信号。拒绝起动运行。此时检测各路故障检测电路,输出信号往往是正常的。但通过操作显示面板调看直流电压值等参数,却被吓一跳:直流电压达到了700V!检修人员对CPU芯片本身产生怀疑,但更换CPU芯片(内部写有程序)也无济于事,当然更换主板,能解决问题。怀疑CPU不良时,不要漏掉对CPUVREF脚的基准电压进行检查。

4、其它电源电路:

1)像CPU需要一路基准电源一样,电压、电流、温度检测电路多由运算放大器组成,对输入各种检测信号也需要与一稳定的基准电压相比较,以获得可定量的检测信号,产生模拟(用于检测量显示)和数字(故障报警)信号,送CPU电路。

4 检测电路共用的VREF-2.5V)基准信号

有的变频器的电压、电流和温度检测电路,需要+5V-2.5V+10V等多路基准电压信号,本机电路,电压、电流、温度检测电路共用一路-2.5V基准信号,该路基准电压信号,由输入+5V信号,经2倍反相衰减电路(由运算放大器构成)产生-2.5V的稳定电压,供各种检测电路作为基准信号使用。

2)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常常需要一路+10V电源,作为频率调节外部电位器的供电。而开关电源本身无此路电源输出,往往由稳压或运放电路对开关电源输出的+15V进行处理,得到+10调速电源。本机+10V电源电路如下:

5 控制端子的+10V电源电路

2倍压放大电路U14,对输入+5V电压信号进行放大,R123的左端电压总是“试图保持”2倍的5V电压,电路本身有“稳压效果”,能在一定范围内适宜外接负载的变化而保护+10V输出不变。

以上两路电源电路不良时,会造成的软故障现象:

1)当-2.5V基准电压偏高或偏低时,会造成如CPUVREF引脚电压变化一样的后果。出现电压、电流、温度显示值全都偏高或偏低时,说明不可能是各路检测电路都同时坏掉了,而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在起作用——往往是具有电源性质的电路产生了故障!需检查CPU引脚的基准电压和检测电路的基准电压有无失常。基准电压的偏离,可能会使保护动作失效,也可能会导致故障检测电路,误报故障,使电路进入停机保护状态。

2)端子控制电压+10V失常或消失后,产生端子频率调整失效的失效或调不到最高转速等故障现象。

网友A:
能把原文档附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原文档附上就好了



直接贴上来不是看着更方便吗?原文档你看还得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