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cro850 ip改成静态后 就连不上plc了

楼主(2023-11-22):
ip改成静态后

,就连不上了

这个里面搜不到原来的mac地址

然后程序里也不能连机 确认是灰的

网友A(2024-01-30):
电脑重启,在用rslink扫,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在boot里面直接输入硬件码,后设置IP地址!

网友B(2024-03-02):
改完IP后断电重启,然后用rslink多扫描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