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式电动调节阀的干扰信号

楼主(2023-11-23):
客户买错了电动调节阀,买成电子式的了,现场放线的把电源三根主线和开阀、关阀、开到位、关到位信号线用了一根8芯线,放到配电柜接入,结果电动阀一送电,就会干扰上位组态上的数据跳变,一会儿成负数,一会儿正数,一会儿很大,一会儿很小,一直跳变,当把电动调节阀的电源断掉,组态上的4个压力、4个温度值就非常稳定了。

网友A:
电动调节阀除了电子式还有其它什么形式?有机械式吗?

4-20mA的控制信号和开度反馈信号受电源影响那么大吗?信号回路电阻小,不易感应上电源干扰啊!

如果是阀位的三根信号线(开、关和公用线)引进干扰,可以在上位那边加继电器隔离。仪表信号引进干扰,并联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调节阀除了电子式还有其它什么形式?有机械式吗?4-20mA的控制信号和开度反馈信号受电源影响那么大吗?信号回路电阻小,不易感应上电源干扰啊!如果是阀位的三根信号线(开、关和公用线)引进干扰,可以在...



有机械式的

主要应该是电动阀的电源,信号以及压变、温变的信号线都走的同一个桥架

楼主:
问题已处理:把2个开关电源的负极接一起就好了,同学教给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