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1500plc 直连wincc和smart屏

楼主(2023-11-24):
1.首先通过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222)进入到多功能交换机后门设置界面里参数设置,进入多功能交换机A型基本参数设置界面,将交换机A型IP地址改为192.168.0.10,对应绑定映射PLC的IP地址改为192.168.0.20(该地址为1200PLC实际IP),SWITCH改为0,便于精彩触摸屏V区与1200PLC的DB1对应。
2.在 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通讯驱动程序选“S7-200”、PLC设备[地址]填入多功能交换机内置 IP 地址 [默认:192.168.0.10] ,【循环操作】打对号“√”;另外精彩 触摸屏(HMI)的 IP 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40(最后一网段地址是大于200的)。1be258c6afab560431453ddeb207aef5_837bf4a458398725892bd82d3bd05da300c2c251.jpg3.博途里面在线诊断看一下PLC要运行状态,IP地址为192.168.0.20

楼主:
柜子整体出图,有了PN接口模块,使用SMART PLC也可以做中型项目了

楼主(2024-04-09):
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工业触摸屏,其本身是针对小型PLC如S7-200、S7-200 Smart PLC设计的,本身是没有连接S7-300/1200/1500PLC的这个功能的。

       针对这个问题,大连德嘉推出的多功能交换机,使得Smart IE精彩触摸屏可以与S7-300/1200/1500系列PLC连接,这样便降低了客户的工程造价,也给客户的选型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

       如果客户使用的是S7-1200/1500专用的触摸屏,价格高,供货周期长,而且连接时一般也需要一个交换机,有点不太方便,因为你还需要对S7-1500进行调试、编程,以及对触摸屏进行编程调试;而我们的多功能交换机不仅能够完成这种接口的需求(它本身自带4个网口,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一些基本调试功能),除了这些连接smart触摸屏、和上位机通讯以外,它还可以当做普通的交换机来用,一机两用,为降低工厂造价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下图:S7-1200通过多功能交换机现场实拍,PLC使用的是S7-1200

楼主:
有客户咨询过的西门子S7-400是否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连接Smart 700IE/1000IE V3/V4触摸屏,

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经实际测试,完全是支持的,可以放心使用!

        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正常是用于S7-200、S7-200SMART PLC的,当前市场上由于芯片供货不足的原因,导致触摸屏的价格也大幅上升,但是SMART LINE这款触摸屏的价格上涨幅度还不是很高,有很多客户还是很认可这款触摸屏的。

        现在有一客户,其现场用到的是S7-400系列PLC,本身自带网口,方案是想要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

        其实,实现这种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在S7-400 PLC和SMART LINE触摸屏中间加一款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S型,通过简单的网页配置参数,就可以实现上述需求。

楼主:
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工业触摸屏,其本身是针对小型PLC如S7-200、S7-200 Smart PLC设计的,所以触摸屏本身是没有连接S7-300 PN和S7-1200或者是S7-1500CPU的这个功能的。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推出的多功能交换机,使得Smart IE精彩触摸屏可以与S7-300 PN、S7-1200和S7-1500系列PLC连接,这样便降低了客户的工程造价,也给客户的选型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

如果客户使用的是S7-1500专用的触摸屏,价格高,供货周期长,而且连接时一般也需要一个交换机,有点不太方便,因为你还需要对S7-1500进行调试、编程,以及对触摸屏进行编程调试;而我们的多功能交换机不仅能够完成这种接口的需求(它本身自带4个网口,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一些基本调试功能),除了这些连接smart触摸屏、和上位机通讯以外,它还可以当做普通的交换机来用,一机两用,为降低工厂造价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下图:S7-1500通过多功能交换机A型与smartIE触摸屏连接

楼主(2024-05-09):
客户现场多功能交换机实拍,导轨式安装,占用空间小,空余网口还可做普通交换机使用,可谓是一机多用。

网友A:
的确很好用,SMART屏+交换机+S7-1200/1500CPU这样的组合比买KTP屏合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很好用,SMART屏+交换机+S7-1200/1500CPU这样的组合比买KTP屏合适多了...


感谢您的支持了,听到您这边的回声真的是相当开心及荣幸。
这款多功能交换机设置简单,通讯还稳定,使用这个方案项目预算下来很多,我家还有适用于S7系列plc的两种接口模块,一种后接的是smart IO另一种是可接1200的IO模块,使用1200系列模块提升了项目的规格,使用smart IO模块可以最大化降低成本。
SMART屏+交换机+(S7-SMART/300/1200/1500CPU+ET200接口模块/ET1200接口模块+smartIO/1200IO天作之合,那是市面上最有价值的方案了,充分利用了行业现有资源,且已有大量客户现场应用。

楼主:
多台S7-200SMART直连WinCC案例

西门子S7-200SMART要想与WinCC通讯,本身是需要借助OPC的,如通过S7-200 PC Access SMART这个软件,就可以和上位机WinCC通讯。但是使用过这种方式的用户,反馈都不怎么好,不仅通讯速率慢,而且数据量大的情况下,还出现卡顿的现象。这种方式一般不被客户所采用,那么除了这种方式来与WinCC通讯外,还可以用什么方式来通讯呢?

       答:这个当然有,那就是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S型,通过这种交换机就可以将S7-200SMART直连WinCC,其中在WinCC里用的驱动为TCPIP,通过这种方式不但速度快,而且还不会卡顿,而且WinCC里的TCPIP下可以建立64个连接,这样就可以连接多台S7-200SMART PLC了。

楼主:
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工业触摸屏,其本身是针对小型PLC如S7-200、S7-200 Smart PLC设计的,所以触摸屏本身是没有连接S7-300 PN和S7-1200或者是S7-1500CPU的这个功能的。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推出的多功能交换机,使得Smart IE精彩触摸屏可以与S7-300 PN、S7-1200和S7-1500系列PLC连接,这样便降低了客户的工程造价,也给客户的选型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

如果客户使用的是S7-1500专用的触摸屏,价格高,供货周期长,而且连接时一般也需要一个交换机,有点不太方便,因为你还需要对S7-1500进行调试、编程,以及对触摸屏进行编程调试;而我们的多功能交换机不仅能够完成这种接口的需求(它本身自带4个网口,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一些基本调试功能),除了这些连接smart触摸屏、和上位机通讯以外,它还可以当做普通的交换机来用,一机两用,为降低工厂造价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客户现场实拍图:

楼主(2024-06-25):
S7-200 SMART CPU连接WinCC如果连接WinCC的话,一般通过OPC也可以连,很多做过现场实际项目的工程师都知道,这种方式很不稳定,实施起来还比较麻烦,最主要一点是有数量限制,正常走OPC的话,只能连8台PLC,很多实际项目上使用PLC不止8台,所以,想要连接超过8台以上PLC和wincc直连的话,这种方案应该不是最佳选择了。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方案推荐,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或者S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即可直接连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带两台PLC和WinCC通讯,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如现场有触摸屏走以太网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交换机,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这是客户使用无线方式连接多功能交换机方案 ,设置方便,通讯稳定,价格很优惠。3542e8c52e6be8b20e6adad5cd9d352.png

楼主:
随着西门子S7-1500系列CPU的大范围应用,其配套的触摸屏选型问题也亟待解决。

而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由于其超高的性价比,被广泛的应用再各中小型项目中。

如果能够将smart line精彩触摸屏与1500CPU结合使用,那么将为项目节省大量的成本。

大连德嘉有一款爆品:多功能交换机,正是为这种需求所设计。

分享下案例实例,以下方案已经应用到实际场景中(国内某一知名金属矿),其中使用了一个S7-1500PLC通过多功能交换机A型连接了多台SMART触摸屏,目前已经稳定运行中。

楼主:
西门子SMART IE 系列的触摸屏,支持西门子S7-200和S7-200 Smart PLC的通讯;西门子S7-1200PLC的项目如果可以使用SMART IE 系列的触摸屏就可以解决项目成本问题。在此我们借助于一个硬件设备(多功能交换机A型),通过它的转换就能做到让S7-1200直接与SMART IE触摸屏通讯。

多功能交换机A型实现功能:

1、S7-1200/1500与SMART LINE系列触摸屏通讯;

2、S7-200SMART连接WinCC(无需OPC)。

楼主(2024-07-30):
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工业触摸屏,其本身是针对小型PLC如S7-200、S7-200 Smart PLC设计的,所以触摸屏本身是没有连接S7-300/1200/1500PLC的这个功能的。

但是多功能交换机可将1200/1500连接smart屏,使整套plc 触摸屏都应用西门子产品,还节省了成本。

楼主:
今日有客户咨询其使用的是wincc7.0版本的,现在和1200plc进行通讯,但是wincc还不能升级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可以使用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在wincc里使用的是S7-300的驱动,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WinCC V7.2版本以后才开始有1200驱动。‌从WinCC V7.2版本起,‌软件新增了“SIMATIC S7-1200, S7-1500 Channel”通道,‌用于WinCC与S7-1200/S7-1500 PLC之间的通信。‌这个通信驱动仅支持以太网通讯,‌使用TCP/IP协议。‌这意味着,‌如果需要使用WinCC与S7-1200或S7-1500 PLC进行通信,‌必须确保使用的是WinCC V7.2或更高版本。

楼主(2024-09-02):
上午客户咨询有个项目是wincc7.0做的,现在要进行老项目改造,需要添加一个1200plc,但是wincc都不想动,正在犯难的时候客户找到了我们家,果断推荐我家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完美结局这个问题,在wincc里面使用的是S7-300的驱动,稳定便捷,通讯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