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64AD2DA模拟量输出

楼主(2023-11-25):
有一套三菱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模块,想利用PID的功能,或者是变频器的PID也可以有三菱的PID指令,目前前面模拟量输入CH1\CH2通道是接到温湿度的数据,。我想通过湿度的变化给定到变频器的频率大小,相当于我变频器的频率到电机的转速,

question

1、接线应该是正确,按照三菱的输出模块的接线方式去接 让如图所示

西门子相关模拟量的参数详细说明(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74749200/v20%E5%8F%98%E9%A2%91%E5%99%A8%E5%A6%82%E4%BD%95%E4%BD%BF%E7%94%A8%E6%A8%A1%E6%8B%9F%E9%87%8F%E8%BE%93%E5%85%A5%E3%80%81%E8%BE%93%E5%87%BA%E5%AE%9A%E6%A0%87?dti=0&lc=zh-CN)

参数按照红方块进行设定

三菱的模拟量输出的模块的设置

我给定的1000数据,应该对应是有输出的  实际是没有输出模拟量给定变频器上

问 :如何将D200 的模拟量的输出值给到变频器的输入模拟量的给定,

网友A:
1,用万用表量一下你的PLC通道是否有电流输出,

2,变频器硬接线无问题的话,参数设定要改下变频器控制方式,

3,如果有信号发生器的话可以用信号发生器给变频器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万用表量一下你的PLC通道是否有电流输出,2,变频器硬接线无问题的话,参数设定要改下变频器控制方式,3,如果有信号发生器的话可以用信号发生器给变频器进行测试...



现在就是没有发生器这块,等会用电压方式进行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