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SCADA利用脚本怎么写点位触发

楼主(2023-11-25):
Sub Button9_OnLButtonUp(nFlag, x, y)

Form.Tag("ToGZDJ_BJDJGNKZZ.%X6")=True

End Sub

Sub Button9_OnLButtonUp(nFlag, x, y)

Form.Tag("ToGZDJ_BJDJGNKZZ.6")=True

End Sub

两种脚本没有反应也没有报错

Sub Button9_OnLButtonUp(nFlag, x, y)

Form.Tag("ToGZDJ_BJDJGNKZZ")=7

End Sub

脚本直接写入数据也不可以,写入的不是指定的,不管数据是多少写入的都是0

利用动态的写位号可以写入,位号类型是整型也可以写入,在用户使用手册中的“位号名.位号的字段”的位号的字段是点位吗。

网友A:
或者用App.WriteTag "位号名",写入值。。

WriteTag

WriteTag函数用于对位号写值,写值动作不记录到日志。

语法

App.WriteTag  tagName,tagValue

输入参数

tagName,位号名,字符串形式。

tagValue,位号值,变体型。

App.WriteTag "Webreport_His_AO",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