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学做的昆仑通态自动注销登录功能,实测能用

楼主(2023-11-25):
本人小白一直在找昆仑通态自动注销登录方法,网上很多方法照搬都没有成功,借鉴度娘的思路自己做的一个实测没有问题,做的比较粗糙不要见笑。方法是登录后检测鼠标最后一次动作时间,如果鼠标没动开始计时,时间到就注销登录。修改计时的值可以改注销等待时间。

网友A:
触摸屏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A:
不光是自动注销,还可以在登录时设置,注销的时间,和注销的方式,比方说从登录后开始计时,或者屏幕最后一次触摸操作后开始计时,得用脚本写,看一下手册就可以,能自己写出来也是厉害.不知道你怎么实现最后一次触摸操作后开始计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自动注销,还可以在登录时设置,注销的时间,和注销的方式,比方说从登录后开始计时,或者屏幕最后一次触摸操作后开始计时,得用脚本写,看一下手册就可以,能自己写出来也是厉害.不知道你怎么实现最后一次触...



调用函数检测

网友C(2024-05-18):
文件已损坏,下载后无法打开

网友D(2025-10-20):
加油

独孤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