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与台达变频器通信

楼主(2023-11-26):
我在学习PLC200与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利用昆仑通态触摸屏,来控制变频器启停,读取参数都已经实现,唯一的问题就是读取变频器2101H这个状态,怎么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上能够读取PLC200 传过来几个状态

如何在触摸屏中设置读取2101H的通道

网友A:
读出来的值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B:
读过来之后再用V区变量中转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的值判断就可以了。

关键是在触摸屏上通道设置我就不太清楚的,比如我plc200里用VW6来读取变频器2101H的数据,我在触摸屏通道设置里,设成V006.0~V006.4就读取不出来,

网友C:
modbus是主从通讯,一个主站多从站。

plc跟变频器通讯,肯定是plc做主站,变频器做从站。

触摸屏跟plc通讯,不知道你走的是什么通讯方式,如果也是modbusRTU,那你的plc需要即做主站也做从站,一般触摸屏与plc通讯,都是触摸屏做主站。

主站读取从站设备,需要站号、寄存器地址、数据长度三个要素,我猜你这个2101H是寄存器地址,注意是16进制的。

plc读变频器,数据放到某个寄存器,然后触摸屏再读取plc的。或者你可以将plc与变频器都做从站,触摸屏做主站,读写plc与变频器,注意两个从站号设置好。

网友D:
读取后,可以在PLC做取位处理,也可以在触摸屏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