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考试题目

楼主(2023-11-27):
求助要求用梯形图跑在三菱的plc上,要求如下:

   1、x0触发后先输出Y0 ,50ms后输出y1,

    2、5.8s后断开Y1,50ms后断开y0。随后输出Y2,马上断开(闪断)

    3、x0第一次触发后60s内不响应触发,60s后可以重复上面的流程。

网友A:
1701131907376.png你参考下,我也在学三菱

网友B:
这什么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下,我也在学三菱



非常感谢, 有个问题还请教下 如何能够让 题目中的 第2个问题, Y2 输出20ms后再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有个问题还请教下 如何能够让 题目中的 第2个问题, Y2 输出20ms后再断开

网友D:
直接用AI几秒钟就完事了

网友E:
用的5u,3u把outh的指令换成out t200以后的,前三条是控制不能60s内触发的,M0用上升沿感觉比较科学,控制M1在60秒内自锁断开x0的触发功能,同时M0触发主流程,主流程结束别忘了rstm0。接通pls指令只输出一个脉冲,你如果想输出20ms就再用一个10ms继电器(T200以后)和M继电器,原理上边和2,3条差不多,再把rstm0移动到Y2下降沿后边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仔细看看你的60秒内不能重复触发的程序,明显有问题,你这样写的效果是,x0在T1接通前能一直触发后面,60秒后T1一直接通,x0永远无法再次触发程序,别误导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