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10系统中如何实现ModbusTCP通讯

楼主(2023-11-27):
和利时PLCLK210系列 系统怎么实现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您好,这个要看CPU是要做主站还是从站通讯啦,如果做从站的话(就是被其他主站读,比如上位机)通过HS_ModBusTCPSlave这个指令来实现,如果是做主站的话(就是读其他的从站)需要通过

HS_ModBusTCPMaster指令来实现。

做从站的话比较简单用一条指令行,配置了从站的地址就可以了。Master的指令稍微麻烦一些,需要在指令了面填上访问的从站地址、从站的寄存器、读多长、读回来存到哪儿,然后用Blink的脉冲指令来周期的触发就可以了。如果要是运行的过程中报错,根据错误代码解读一下是什么问题。具体的在LK的指令手册里都有例子的,参考那个做就可以了。对了做主站通讯的时候可以支持多链路,在同一程序中可定义多个 HS_ModBusTCPMaster 指令,而且HS_ModBusTCPMaster 指令可以并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