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知道哪款压力传感器能有效抗干扰吗

楼主(2023-11-27):
大佬们知道哪款压力传感器能有效抗干扰吗

楼主:
抗电磁干扰

网友A:
压力传感器都一样吧,你这个应该是信号抗干扰,4-20MA信号的话用屏蔽线单端接地就可以,一般有变频器的场合这是必不可少的。

485信号的话双绞线就可以有效的抗干扰。

所以在信号线缆的选择上要下点功夫,实在搞不清楚就用带屏蔽双绞线,这样的话无论哪种信号都可以屏蔽层接地滤除干扰。

网友B:
离模块近点了,比什么都来得快,

网友B:
压力接入模拟量转485然后通信读取就行了,应该好一点,

网友C:
有很多压力传感器品牌具有抗电磁干扰能力,以下供参考:

  • Honeywell:Honeywell的PX3多功能信号输出式压力传感器具有高准确度、高性能、低成本、快速回复时间、可靠性强的特性,还具有抗电磁干扰能力。

  • OMEGA:OMEGAPX305-100V数字显示式压力传感器具有高分辨率,测量超大范围,高分子特性耐久,低耗电,高信号/干扰比,可以抵抗电磁干扰。

  • Noshok:Noshok 103抗冲击/耐飞溅式压力传感器具有独特的“TUFF-TEMP”保护套装(PTFE/FEP),耐飞溅/耐冲击,也具有抗电磁干扰的特性。

此外,为了有效抵抗电磁干扰,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使用屏蔽线或带屏蔽双绞线作为信号线缆,并确保屏蔽层接地以滤除干扰。这些措施可以提高传感器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从而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D:
采用信号隔离器  注意不是隔离安全栅

信号隔离器特点:抑制公共接地、变频、电磁阀及不明脉冲对设备的干扰;同时对下级设备具有限压、额流的功能是变送、仪表、变频、电磁阀、PLC/DCS输入输出及通讯接口的忠实防护。

想要抗干扰 信号线缆跟动力线缆严格 区分敷设,施工有一定要求,要是动力线跟信号线放一个线槽内距离又很长,感染就会很大

网友E:
原来最早用200的时候,模拟量就会受现场干扰,导致PID就紊乱了,后来加了隔离器就一切OK了

网友F:
抗干扰和你的使用环境和距离有关系!一般受干扰是是输入模块,而不是所谓的传感器,控制好距离做好屏蔽和接地,一般都没有问题,除非是那些高精度的计量秤之类的传感器

网友G(2024-01-06):
从电源上下功夫,用普通交流变压器隔离一下,然后加市场那种专用抗干扰每块,几十元的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