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源分出来支线电源

楼主(2023-11-27):
主线是A、B、C三相电源从低压配电室到控制室,每相都有三根线(每根线是240平方)并联,在低压配电室和控制室中间有100kW的设备,现在100kW设备电源的A、B、C三相能不能从每相的其中一根取电源线?

网友A:
最好不这样,若控制室用2根240平方的线能满足负载,可以把其中一根单独为这个100Kw的设备供电,若不能,还是建议从低压配电室再单独拉一组线为这个100Kw的设备供电比较好。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变电所低压馈出的回路到车间配电室,是2根240mm²电缆并联供电,在供电回路中间有一个100KW的用电负荷,该怎样供电好?

不知道具体位置,供电回路很长吗?100KW负荷距离边近呢?三种方案:1.在电缆经过的100KW负荷处,破开其中一根电缆做一个支路供电;2.在变电所单独给100KW做一个回路供电;3.在车间配电室引出一个回路给100KW供电。这三个方案供电都没有问题,就看你的具体情况怎么做方便。

电缆在中间做一个支路,施工不好做,基本做法是断开电缆接到支路开关上,240mm²电缆做起来费劲。100KW负荷离哪边近就在哪边接出一个回路,这样做施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这样,若控制室用2根240平方的线能满足负载,可以把其中一根单独为这个100Kw的设备供电,若不能,还是建议从低压配电室再单独拉一组线为这个100Kw的设备供电比较好。...



2根240平方的线不能满足控制室的需求,稍微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变电所低压馈出的回路到车间配电室,是2根240mm²电缆并联供电,在供电回路中间有一个100KW的用电负荷,该怎样供电好?不知道具体位置,供电回路很长吗?100KW负荷距离边近呢?三种方案:...



低压配电室到控制室有300米,在二者中间,大概里低压配电室150米处有个100KW的设备,我准备从A相的三根240线用分线夹各分出三根线(B、C相也这样100KW的设备电源处,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低压配电室到控制室有300米,在二者中间,大概里低压配电室150米处有个100KW的设备,我准备从A相的三根240线用分线夹各分出三根线(B、C相也这样)到100KW的设备电源处,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变电所低压馈出的回路到车间配电室,是2根240mm²电缆并联供电,在供电回路中间有一个100KW的用电负荷,该怎样供电好?不知道具体位置,供电回路很长吗?100KW负荷距离边近呢?三种方案:...



A相三根中破开其中一根电缆做一个支路供电,这根电缆的负荷增加,会不会引起这跟电缆的电压降低,电压不平衡的情况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你的意思是变电所低压馈出的回路到车间配电室,是2根240mm²电缆并联供电,在供电回路中间有一个100KW的用电负荷,该怎样供电好?不知道具体...



二根并联的240电缆供电符合计算负荷要求就没有问题。你的问题不全面,没有负荷情况,只是针对电缆分枝的方案。电缆分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