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6C从站235C挂239C和汇川变频器通讯该如何实现?

楼主(2023-11-28):
和利时PLC LK226C从站235C挂239C和汇川变频器通讯该如何实现?

网友A:
在LKC系统下和LK220系统基本是一样的,都是通过配置的方式来实现,首先要添加LK239C模块,然后在硬件配置里进行LK239C的设备属性配置,根据要访问的汇川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配置输入模块(实际上就是读指令)和输出模块(实际上是写指令)。

这里要注意每个输入或者输出模块都要配置模块的属性,通过配置这个属性来确定访问的目标从站号和从站的MODBUS地址。不要在这里在添带功能码的地址比如4xxxxx多少了,直接写偏移地址就可以了,还有这个地址是从0开始,根据汇川那边来考虑是不是需要进行+1。

配置好之后就可以在通道的位置看到映射的地址了,如果通讯正常之后就可以在这直接读到设备的数据了。

最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在通讯时需要把control控制字变量置为1,这样就开始与从站通讯了。

当然这里只是简要的过程描述,具体可以参考一下LKC的系统手册,上面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