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 配置成安全型系统与非安型系统下通信的区别?

楼主(2023-11-28):
和利时PLC LKS 配置成安全型系统与非安型系统下通信的区别?

网友A:
LKS的通信包含四种类型:
1)CPU 之间的冗余通信, 通过同步光纤来实现。
这种通讯是内部通讯协议,安全和非安全两种系统下没有差别。

2) CPU I/O 之间的通讯,主要是通过现场总线来实现通信。
这种通讯在安全和非安全两种系统下也没有差别。

3CPU 与上位或者与其他设备通过以太网通信。
这种通信是差别最大的。 在安全型系统下,
LKS 作为主从站支持读取指令, 不支持写入
指令, 即
LKS 的存储区内不支持通过通信的方式写入数据(不支持通过上位机给LKS系统写数据)。

如果在非安全型系统下, 可以支持读取也可以支持写入。

4LKS 通过 LK239 模块与三方设备、 仪表通信(仅非安型系统支持) 。
LK239 模块只有非安全系统下支持使用, 使用方法与标准系统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