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过RS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PLC的Profinet网络

楼主(2023-11-28):
我们在现场需要测试的设备还没有到位,但是提前拿到了RS485转profinet网关。为了确认这个网关的可行性,

我们可以使用USB转485模拟从站进行连接。通过将USB转485模拟从站连接到485转profinet网关上可以模拟出

一个从站设备,并与网关进行通信。

案例简介:

本案例是用无锡耐特森RS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某系列变频器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

PLC,RS485转PROFINET网关以及现场需要的变频器。GSD文件安装完毕后在如下地址找到RS485转profinet

网关模块。设置RS485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地址要和PLC同一个网段,给RS485转profinet

网关分配输入输出字节长度。

下载配置到PLC,设置RS485转profinet网关参数,打开RS485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首先设置PN端的IP地址

和设备名称,需和博图配置保持一致。

设定串口参数,选择485接口,工作模式可选择主从模式或消费者生产者模式,此处以主从模式为例,本案例选择

主从模式。

根据设备说明书设置RS485转profinet网关每个端口的串口参数。

在消费者处右键添加需要的数据格式,根据手册数据格式,添加相应的数据长度,这里以16字节为例。

第二个子网也照此设置,不过内存映射地址要从16开始下载配置,即可在相应I地址读取到信息

发送模式:

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模式下发送选择生产者。

同样超时离线动作可以选择清零和保持。

发送模式分为周期发送;数据改变发送;启动后发送一次和触发数据改变。

1.周期发送:

按下方发送延时设定的时间间隔发送,以10ms为基数填入数据乘以10ms即为间隔时间。

数据改变发送:

当PLC的Q地址任何一位的数据发生改变则对下位机进行数据发送,之后停止发送等待下次数据改变再进行下次发送。

2.启动后发送一次:

网关上电后发送一次数据,发送时间同周期模式一样受发送延时影响,发送之后停止。

3.触发数据改变:

对于指定位置的数据改变后进行发送的模式触发位置数据每边一次进行就一次发送,发送的数据可以包含或者不包含出发数据本身。

综上所述,RS485转Profinet网关在混料配料输送系统中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应用案例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