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实现电力104协议通信

楼主(2023-11-28):
在使用组态王进行电力104协议配置设备过程中,设置设备地址时总显示设备地址格式错误,请问设备地址该怎么设置。另外有没有使用过组态王进行电力104协议进行通信,并且可以调出调入数据的大神可以讲解指导一下该怎么用组态王来实现电力104通信。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设备地址是ModbusTCP的地址格式

网友B:
冒号为英文版,中间间隔的逗号也是英文版才可以。

网友B:
看一下驱动对着没,老版本的驱动地址格式可能不一样,按你这个地址格式这个驱动时没问题的。

网友C:
1701217057254.png具体地址含义可能不同,这个是modbus_tcp协议设置,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设备地址是ModbusTCP的地址格式



这是直接复制的104的地址帮助里举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驱动对着没,老版本的驱动地址格式可能不一样,按你这个地址格式这个驱动时没问题的。...



不好意思我刚开始学习使用组态王,请问怎么检查驱动呀。我安装的驱动是从官网上下载的最新版本,刚刚卸载后重新安装了试试,还是显示格式错误。另外我没有连接设备,只是想先把这个驱动研究明白,看能不能实现目标功能,能的话再连接设备调试,会不会是因为没有连接设备的原因呀。

还有,大神请看下私信,好像和您请教一点别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看一下驱动对着没,老版本的驱动地址格式可能不一样,按你这个地址格式这个驱动时没问题的。...】进行回复:        -----...

这个和连不连设备没有关系,我加你了,回头我给你发一个驱动。

网友D:
大神牛逼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