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 阀门状态显示问题

楼主(2023-11-28):
大佬们,我在力控中遇到一个问题 我做了一个阀门有三个状态 开完 关完 中间位 三个状态(及三种颜色) 用整数(DATE)来表示 =1为开完 =2关完 =3 中间位  。有没有一种方法实现呢! 只需要输入变量(date)根据其值显示其状态。 不考虑用三个 颜色 然后分别隐藏的这种方式 还有没有其它方式呢!

网友A:
那就在画面命令语言里写脚本呗,判断DATA的值,然后修改元件的填充颜色和元件的文本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画面命令语言里写脚本呗,判断DATA的值,然后修改元件的填充颜色和元件的文本信息。...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我去试试。

网友B:
可以用枚举量,来实现

网友C(2024-08-15):
复合组件里面有一个超级图灵,添加对应的图片即可,然后在脚本里判断变量的值来改变显示图片
IF CT1\Q0_0.PV == 0 THEN #SuperImage3.ChangeImage(0); ENDIF

IF CT1\Q0_0.PV == 1 THEN #SuperImage3.ChangeImage(1); ENDIF

IF CT1\Q1_3.PV == 1 THEN #SuperImage3.ChangeImage(2); ENDIF

  • 飞火

    如果画面中,有很多这个控件,都用脚本应该是很麻烦吧? 我在做阀门的时候,也遇到类似需求,阀门开,关传感器各一个颜色,阀门故障一个颜色,我选择用3个控件,然后用三个变量对应隐藏属性。 最后打成智能单元,在其他地方调用的时候,把变量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