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昆仑通泰的触摸屏能转发PLC的数据给上位吗?

楼主(2023-11-29):
用昆仑通泰的触摸屏能转发PLC(S7-200 Smart)的数据给上位吗?上位机可能是Linux,基于Java的。

我准备用Java接受数据,Modbus或者485数据等都可以。

条件:

1、显示屏程序无法改变。已联系不到人。

2、触摸屏设备型号TPC-7022Ki,有网口、COM、USB口2个

3、触摸屏与PLC通过RJ45连接

或者怎样直接获取PLC的数据?走什么协议?目前没有PLC源码。

看哪个方案合适一些

网友A:
那就想办法读出plc程序了

用物联网盒子 连接plc 读取数据

通过mqtt  api之类接口给其他软件系统

www.ytleader.com

网友B:
触摸屏是可以转的,前提是对通讯速度没有要求;

上位机做MODBUS服务端还是客户端?

可以通过智能网关采集PLC的数据后通过Modbus客户端主动上报,相关案例

或者让智能网关做服务端,上位机主动抓取数据;相关案例

网友C:
触摸屏是可以转发,但是联系不到人那就拉倒吧,此方案不可行。

所以你的最优方案就是前几位说的用网关直接读取PLC,然后上位机再从网关拿走数据。但是这个你得能联系上PLC的人,最好是知道变量地址,一般惯用的就是S7协议直接从200smart拿数据,然后再按照上位机的对接协议转发给上位机就行。我做过类似的项目,盒子大概也就再三四百块钱,但是这也有区别的,你买个上千的盒子可能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便宜盒子你就得弄点东西在里面才行。总之这是最优方案,但最好还是找到做PLC程序的人配合一下。

网友D:
可以用网关ODOT_mzw可以+我具体聊一下

网友E(2024-04-23):
用串口监视助手 然后转下包吧

网友F(2025-03-09):
你是要监控数据,还是要开发程序替代HMI?没看懂呢,主要是你不知道地址,再联系不到HMI以及PLC人员情况下,可以尝试截取数据包进行识别监控以及操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