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LK220的余系统时,为什么光纤跳线是否必须配置2根

楼主(2023-11-29):
和利时PLC 配置LK220的余系统时,为什么光纤跳线是否必须配置2根

网友A:
LK220 元余系统的 2 个光纤接口可以单独使用, 2 个接口互为几余,光纤跳线只配置 1 根也可以使用。为了提升系统的可用性,一般配置 2 根光纤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