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控制原理图怎么画比较简单易懂

楼主(2023-11-29):
最近画一个电动阀控制柜的原理图,好多厂家画的多少都有点问题,没办法只能自己画,原理如下:

  1. 阀门控制为远程开启,关闭,开到位和关到位在阀控制柜面板上通过两种(红色代表开,绿色代表关)显示,有故障时故障信号到面板显示。

  2. 阀门控制分为远程控制和本地控制,本地控制时不发送远程信号,阀门通过本体上手柄开启,关闭。(远程控制时发送远程控制信号和阀控柜上的本地/远程串接后发送信号到联动柜。)-----这种远程外传方式是否合理。

  3. 阀门控制的本地/远程以阀门来说,阀控柜上的本地/远程都是远程,只有在阀门本体控制为本地控制,这样就会造成本地/远程控制逻辑混乱,会出现阀控柜上的本地/远程和阀体上的本地远程不统一的情况。可能描述不那么清晰,大家不知道能否明白。怎么处理阀门和阀控柜上的本地/远程信号统一问题。

  4. 控制大多是在远程控制开启,关闭,但需要安全可靠,继电器控制。

  5. 图一是准备要选的阀门,端子号不一定对,目前是画原理图阶段,图二,和图三 分别是之前两个厂家之前画的,基本可以用,想在这个基础上优化下,做的更完善些。

  6. 大家有类似的控制图纸或者更好的控制思想嘛,借鉴下,提出更好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网友A:
相信自己你画的最好,别人看不懂是他们不行,你就这样画不用考虑别人感受

网友B:
制图标准化很重要,图形符号、文字符号要符合GB。

网友C:
随便画  别人看不懂是别人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网友D(2024-02-20):
用CAD画电路图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