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d Pv Flag怎么办

楼主(2023-11-29):
求大神指导下。。。。

模拟量输入信号,两线制,模块供电。

现场仪表电缆短路了,恢复后中控信号还是显示Bad Pv Flag !

怎么处理呢

网友A:
PV BAD一般指的是断线报警。也就是说DCS收到的 信号低于4MA   当然你可以调整报警值,比如调到3.5MA,怎么调整要看DCS当然每个DCS定义可能不同,要根据各系统的说明书资料去理解。

楼主:
现场已经正常了。16mA

网友A:
也有可能通道坏了,保证安全情况下,信号发生器测试下,或者换好的传感器接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啊!



现场已经正常了。16mA,,,中控还是BAD PV FLAG...

网友B:
引用 楼主:
"JSdanzi"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牛啊!】进行回复:        --------------------------------------------------...

重启下中控软件,可能是这设备离线时间长了,那边的机制导致他不能及时上线。

网友C:
用信号发生器给下信号给通道测试通道是否正常,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