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6设备组态界面,更改设备软件就卡死

楼主(2023-11-29):
大佬们,博途V16设备组态界面,更改设备软件就卡死,这种情况您们遇到过吗?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那就删掉重新组态一个!

我是不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删掉重新组态一个!我是不会卡死!



删除再组态的话,程序也会被删除

网友A:
程序也备份一个啊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能同时打开两个项目了?

网友C(2024-01-06):
博途软件要求内存够大,最好16G起,如果安装在虚拟机里,主机安装内存32G,分给虚拟机16G

博途最好安装在LTSC版本win10原版系统下。

我这边运行一直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