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求助

楼主(2023-11-30):
大佬们,星三角启动可以用两个中间继电器代替时间继电器吗?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A:
星角启动为什么要用继电器呢?

网友B:
从硬件来讲中间继电器不能代替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作用是是隔离,时间继电器作用是延时。新三角启动的延时继电器是星型启动的时间,时间到了后切换角型,切换过程一般不用延时,做好互锁就可以。

网友B:
你所说的两个中间继电器的意思是一个继电器控制星型接触器,一个继电器控制角型接触器吗,那你的延时操作就需要控制来延时了,启动,星型继电器动作,延时开始,时间到,星型继电器断开,角型继电器动作,启动完成。但即使是这样,你这两个继电器在软件和硬件上必须做互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能,星三角启动,先星型再三角型,根据电机的功率还需要选择合适的间隔时间,中间继电器没有延时功能,所以不能替换,如果不想用时间继电器可以选配接触器延时触点,施耐德LC1D系列就可以选配...



这个方案可取

网友E:
中间继电器不具备延时功能,中间继电器不能代替时间继电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2311/912248/912248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2311/912248/912248_1.shtml...



image.png大概是像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两个中间继电器的意思是一个继电器控制星型接触器,一个继电器控制角型接触器吗,那你的延时操作就需要控制来延时了,启动,星型继电器动作,延时开始,时间到,星型继电器断开,角型继电器动作,启动完成。...



image.png这样的画法起到什么作用啊

楼主:
其实不要求,它自动做到运行方式的转换,也可以人为转换,星型启动几秒后,在手动选择启动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星三角启动,先星型再三角型,根据电机的功率还需要选择合适的间隔时间,中间继电器没有延时功能,所以不能替换,如果不想用时间继电器可以选配接触器延时触点,施耐德LC1D系列就可以选配...



image.png像这样的画图方式,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义

网友A:
既然要手动控制星-角切换,电路更简单了,不要时间继电器,多一个按钮。电机50、60年代的控制方式,我上班那时(70年代)还有呢。

网友A:
上面图怎么画的?看着费劲。给你一个手动启动图。

网友F:
这个好像是普通电工基础知识吧!不用时间继电器的初衷是什么?或者说怕麻烦的话直接用个启动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你所说的两个中间继电器的意思是一个继电器控制星型接触器,一个继电器控制角型接触器吗,那你的延时操作就需要控制来延时了,启动,星型继...

这样的画法应该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两个中继一个控制星型,一个控制角型,延时操作由控制器来完成,如果是这样,这画法有个漏洞,KA1和KA2要互锁一下,不光软件上要互锁,硬件上也要互锁。

网友G(2025-05-15):
一定不可以,时间继电器的作用。

先星起,等电机转速上来了。电流小了。再切成角接。这个时间从5S到60S不等。很可能更长。

至于到底多长,取决于电机的极数(额定转速)与负载特性。

两个继电器根本达不到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