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同步处理办法

楼主(2023-11-30):
两根X轴使用步进电机,共一个脉冲控制,走着走着两边就会相差2MM左右,能有什么解决办法,是两边完全同步。

网友A:
步进电机开环控制不能实现同步,因为有机械传动的误差,可以一台电机由脉冲信号控制,取得轴转动信号控制另一台电机,实现同步。

网友B:
有同步需求为什么不考虑使用伺服。

要不改下机械,你给装个链条,像自行车传动一样,这样不丢步,还能省一个步进电机和驱动器。

网友:
如果是新机器,那就是步进电机选型太小了,丢步。如果是旧机器,可能是机械结构的轴承有坏的,阻力变大所致。

网友C(2024-01-06):
这个东西,最好交给机械工程师解决。只要一个电机,通过传动解决同步。

网友D(2024-05-21):
一个驱动,另外一个通过机械连接,传动。

网友E:
这是步进电机,加个带反馈的步进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