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帮忙改一下程序

楼主(2023-11-30):
现在Y14吸盘气缸下降一次拿料,然后流水线Y13阻挡气缸下降放模具。因为有两种产品,现在要改成Y14吸盘气缸下降两次拿料,下降两次后Y13阻挡气缸下降放模具。  加个开关可以切换抓一次料和抓两次料,可以切换的,谢谢老师!  三个图片一样,只是步数多一点

楼主:
需要加个开关可以切换Y14吸盘气缸下降一次抓料Y13阻挡气缸下降,和Y14吸盘气缸抓两次料Y13阻挡气缸下降

网友A:
用一个计数器C 一个寄存器D  开关控制寄存器D里面的是值是1还是2就行了  比如 LDF X0  MOV K1 D0

LDP X0 MOV K2 D0   这样就能控制计数器C是 2次吸合还是1次就吸合了

楼主:
能给个图吗?新手不怎么懂

楼主:
步数在72步和123步

网友B:
这需要改好几个地方,Y14拿两次也是,拿好后放下再拿第二次,这是一个流程。把这段流程重复两次就可以了。

开关判断这段流程是进行一次还是两次。至于这个流程是什么工艺再这个图上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C:
能给个图吗?新手不怎么懂

渴望无限!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实现也不难。就是逻辑。计数器投入,切换开关。

网友D:
用循环指令完成后跳出执行下次主档

网友E:
幼儿园问题拿出来问?

网友F(2024-01-08):
你如果能把原程序发过来,直接给你改了发回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