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Office在电控软件里的作用

楼主(2023-11-30):
请问电气相关的软件中,正版和其他版的Office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版权区别,其他版本可能面临养肥了再杀这种窘境,例如上海一家公司曾经被罚900万。

不过现在还在问这种问题公司规模一般人家看不上,当然不排除业主被查。

HAVE FUN!

网友B:
个人觉得没啥区别,电气相关的软件有部分功能需要OFFICE控件和服务的支持,你只要有相关服务和控件即可,对于正版和其他版没有硬性要求。

有好多软件依赖于OFFICE的库文件和部分服务,你只要保证这个服务和库文件存在,这个软件就可以运行,office的部分服务事实上也是系统服务,所以你保证你的系统是完美的,不装office软件也可以正常用的,一般情况是系统并不是完美系统,所以需要装office来完善系统的后台服务。这地方就有office的版本问题了,早期的office包含的文件版本较低,适配同时期的软件就没问题,你如果装个23年的软件,装个office2003这样就有可能出现软件无法正常运行或者某些功能无法使用,或者软件纯粹装不上的情况,这就是软件需要的版本高于office的版本,这种情况你就需要装最新的office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权区别,其他版本可能面临养肥了再杀这种窘境,例如上海一家公司曾经被罚900万。不过现在还在问这种问题公司规模一般人家看不上,当然不排除业主被查。HAVE FUN!...

这个有可能被骗了,据说有那么一伙人冒充微软的打电话说公司有人用盗版office,要起诉什么的,然后上面通知让领导去查,领导说这查个屁啊,如果真有人用盗版那可能是所有人,然后给我们讲他们那里就有这样的团队,打打电话吓唬吓唬就致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版权区别,其他版本可能面临养肥了再杀这种窘境,例如上海一家公司曾经被罚900万。不过现在还在问这种问题公司规模一般人家看不上,当然不排...



小公司无所谓,微软不会在意。大公司盗版一查一个准

网友D:
调查小公司费不起时间,你告我我就倒闭破产。大公司可不是说倒闭就能马上倒闭,所以盯得是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