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部件导入疑问

楼主(2023-11-30):
论坛上找了eplan部件,其中施耐德的部件库,导入后,型号上只写了订货号(并且还是不对的),各位大佬能否看出问题在哪里?是部件库的问题吗?有没有正确的施耐德部件库image.png

网友A:
  估计是导入时间太长,中途退出,所以没有导入完成,我上次导入正泰的库560M,导入一上午,更新库1小时,每次打开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导入时间太长,中途退出,所以没有导入完成,我上次导入正泰的库560M,导入一上午,更新库1小时,每次打开特慢。...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后面把部件解压看了下,名称就是上面的,不是型号或者订货号,应该是库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