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切换相序问题

楼主(2023-11-30):
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切换相序问题

最近看星三角启动,然后发现各种图片接线图,主回路原理图中,在星三角切换的时候有的把相序换了,有的没换,到底要不要换?思考中!!!!!

网友A:
不倒相序肯定是错的,电动机的三相绕组是有头和尾的。

三角形接法时必须是不同相的绕组头与尾联接成闭合回路,并从联接点引出三根线接电源。
如果不倒相序,U1接U2,V1接V2,W1接W2,三个绕组各自短路。

U V W分别是三个线圈,一个线圈接一根相线不能形成回路,电动机线圈也不能形成电动势带动转子,如何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B(2024-04-24):
只要是不反转就行哪怕你把380电压换成400V

网友C(2025-04-25):
只要星三角启动接线没有短路情况,星型启动后,切换为三角形运行,不会出现相序相反的情况。电动机星三角启动接线,接线错误会出现短路和缺相问题,不会出现相序问题。只要星型能运行,切换到三角形会继续同转向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