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计算每一块板在机器内的时间并且判断是否超时

楼主(2023-11-30):
现在有一个水平压直机, 就是一个3米长的设备,将有点弯曲不平的PCB板压平。一次只能放一列,入口和出口各有一个感应器,压平机里面有时候会卡板出不来。所以需要检测是否卡板,卡板后机器报警并停机不在放板。

现在的思路是比如通过这个压平机的时间是50S,如果一块板放进去大于这个时间还不出来,就认为是卡板而停机,压平机内最多正在压平的板有25块,这个卡板的程序应该怎么写逻辑才是合理的。利用出入口的前后感应器来感应板的进出。

简单的说就是怎么计算每一块板在机器内的时间并且判断是否超时。用的PLC是三菱的FX5U

网友A:
楼主想到办法了吗?

我这有个项目,记录旋转多工位是否有工件,我用的西门子plc,用的移位指令,进料一次移位状态字一次,凭借状态字的位与工位一一对应。

网友B:
可以监控进出数量。

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入口数量大于进口数量,就认为卡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