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速度计算
哈士奇。

楼主(2023-11-30):
已知伺服编码器分辨率位131072,丝杆导程10MM,当量0.001MM,额定转速3000,减速比1,PLC最大100KHZ,问电子齿轮比设置多少,才使脉冲频率100Khz要使伺服转速达到3000r/min?

网友A:
脉冲当量0.001mm,电机转一圈需要10000pulse,如果需要满足额定转速3000r/min,需要采用输出口500Khz的PLC。建议放宽精度,脉冲当量0.01mm,

网友:
直接把伺服每转脉冲数设为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