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大家讨论一下电流互感器开路和接地问题

楼主(2023-12-01):
大家应该都知道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并且需要单端接地:

1、想请问一下有没有遇到过电流互感器开路的情况,开路运行后一般会有哪些现象发生(大家都是到的是会产生高电压),影响有哪些?

2、单端接地,到底是应该S1端接地还是S2端接地有没有规范明示或者是其他说法?

网友A:
理论上说电流互感器不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不许短路。电流互感器一次侧阻抗很小,一次、二次匝数比很大,运行时二次侧连接电流检测回路,相当于短路状态。因为匝数比大,所以二次侧开路会感应较高电压,电压有多高?跟一次侧电流有关系。一次电流越大,一次阻抗产生的压降越大,经互感器升压的电压越高。实际运行中,一次侧通过的电流大大小于互感器的额定电流,所以,在二次开路时的电压也没多高,即使通过额定电流,电压也不会高的吓人,书上说会高压放电,没有地事。

我们在工作中,有时把废弃不用的穿心式电流互感器,拆下二次电线直接就滑到地沟里不管了,负责任电工,还找一段电线短路二次。

电流互感器二次的S1、S2连接电流表时随便接,连接电度表时有区别,接反了电度表反转(新型电度表有止逆装置,不会反转)。接地就无所谓了,随便,不影响电流检测。

网友B:
互感器内部放电声、交流互感声变大;二次回路接线端子排,可能有打火烧伤和烧焦现象电流表指示为零,电度表不转而伴有声音

网友C(2024-01-02):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电流互感器不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不许短路。电流互感器一次侧阻抗很小,一次、二次匝数比很大,运行时二次侧连接电流检测回路,相当于短路状态。因为匝数比大,所以二次侧开路会感应较高电压,电压有多高?跟...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