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调试助手远程

楼主(2023-12-01):
昆仑通态调试助手远程连接屏幕后,点击VNC电脑就蓝屏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可能是版本低了吧 我也在学习中

楼主:
最新版本的,两台笔记本都是这样,台式机就有问题。。。

网友B:
需要将生成的虚拟网卡“TAP-Windows Adapter V9”中“SIMATIC Industrial Ethernet”选项的勾去掉,点击确定生效。

网友C(2024-01-07):
引用 网友B:
需要将生成的虚拟网卡“TAP-Windows Adapter V9”中“SIMATIC Industrial Ethernet”选项的勾去掉,点击确定生效。...



对的,就是这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