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wm占空比问题

楼主(2023-12-01):
想用西门子1200的输出占空比信号控制一个直流电机,该直流电机PWM信号高电平为12V,不知道plc Q0.0配置成PWM以后,L+及M接入12V电压,生成的pwm占空比信号能不能正常被直流电机驱动板识别。

网友A:
用差分信号转换器转一下

网友B:
我做过一个pwm控制直流风扇的,PLC的PWM信号控制固态继电器通断,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电源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