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几天的液压站,终于有了眉目!

楼主(2023-12-01):
几天来一直在折腾一个破碎机的液压站改造控制项目。

1、液压站原有一个利旧,新做一台液压站。两个液压站油箱之间通过管道连接,油温循环水冷却;

2、两台液压站压力分别驱动破碎机同轴连接的2台液压马达,可以实现正反转(正常工作为反转,压力过大短暂正转);

3、推料板往复运动,实现给料的挤压、破碎送料,往复动作可以有前后限位,压力过大,主马达压力过大等条件实现某一个单独动作;

4、控制系统为西门子1200加西门子触摸屏和远程上位机站。主马达电动机为160KW,共2套,启动模式星三角启动运行(旧柜子利用),新增一套160KW星三角启动柜。

液压站系统大概草图

液压站总装照片

电磁阀块管道总成(一侧)

调试过程遇见的问题汇总:

1、误把旧液压站压力开关当做电磁阀接线,导致通电短路。后经过热心网友提示纠正。

2、旧液压站推料电磁阀线圈发热严重,更换电磁阀线圈后正常。

3、压力调节阀弹簧卡阻,导致不能正常工作,没有压力。更换新弹簧后正常。

4、一台电动机电流变送器4-20MA信号接入PLC,PLC的CPU和模拟量模块闪烁红灯。更换电流变送器后正常。

5、单独测试液压站,压力正常。液压马达运转正常。并机同时驱动2台液压马达,一台没有压力。导致液压马达没有供油噪音很大。后经过液压站厂家技术员分析:旧的液压泵和新的液压泵大小有区别,说是一个260,一个270.后来多次调节2台泵的输送压力趋于一致,目前并机可以正常工作。

6、因液压系统油属于水冷却方案,暂时没有接入自来水循环冷却,液压站运行半小时后温度升高到65℃,没有再次开机测试。目前只是空载测试未见异常。后续要带载测试。正常后方可交于客户使用。

感谢几天来多为素未谋面和部分老朋友的大力支持,对于问题的处理给予的宝贵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终于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解决啦

网友B:
不错,解决冷却问题就可以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