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步进电机插上电就转,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楼主(2023-12-02):
电机4根线接的没问题,24v和0v也接上了

网友A:
是不是电压不对啊

网友B:
没有看明白?你的控制方式接线是什么?是原来设备出现故障?还是新设备出现的这样?

网友C:
plc发脉冲了

楼主:
脉冲插头没插,就插了4根线电机那个插头,插头上接了4根电机线,24v和0v都接上了,一通电就自己转

网友D:
把脉冲线去掉看看会不会自己转,有些驱动器会自己控制电机的,主要是测试电机用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打开测试拨码开关了,要么脉冲输入受到干扰

网友E:
电机接上四条线就一直旋转吗?转速是正常?还是缓慢⁉️

你这个步进电机坏了❕❗

网友F(2024-01-03):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G:
步进驱动器的调速拨码打开了吧,把步进电机当成调速电机了

网友H(2024-02-20):
没坏就是拨码开关的问题

网友I:
42步进电机插上电就转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1. 电机驱动器故障:驱动器芯片可能损坏,参数设置可能不正确,或者驱动器供电可能不稳定。这些都可能导致电机在通电后持续转动。

  2. 软件设置问题:电机驱动器上的软件设置可能不正确,例如步进电机旋转方向设置错误,或者步进电机旋转速度设置过快。

  3. 驱动器设置问题:在一些情况下,驱动器的常/断电设置可能会导致步进电机在上电时自动转动。此外,如果驱动器的电源过大或不够稳定,也可能导致步进电机在上电时自动转动。

  4. 步进电机绕组连接问题:步进电机的绕组连接方式可能会引起自动转动,例如绕组两相反而接或单相缺额接等。

  5. 信号反应问题:电机驱动器的信号反应不及时,导致电机误认为已经接受到指令,从而主动运动。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硬件或者信号线路接错的情况下。

网友J:
有些驱动器上有设置开关,关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