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调整检测

楼主(2023-12-02):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开关量输出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检查调整

就车检查端子间的导通性,点火开关置于位置,拔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连接器,在节气门限位螺钉和限位杆之间插入适当厚度的厚薄规;用万用表Ω档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连接器上测量怠速触点和全负荷触点的导通情况。当节气门全闭时,怠速触点IDL应导通;当节气门全开或接近全开时,全负荷触点PSW应导通;在其他开度下,两触点均应不导通。否则,应调整或更换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线性可变电阻输出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检测

(1)结构和电路    线性可变电阻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是一种线性电位计,电位计的滑动触点由节气门轴带动。在不同的节气门开度下,电位计的电阻也不同,从而将节气门开度转变为电压信号输送给ECU。ECU通过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可以获得表示节气门由全闭到全开的所有开启角度的、连续变化的电压信号,以及节气门开度的变化速率,从而更精确地判定发动机的运行工况。一般在这种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中,也设有一怠速触点IDL,以判定发动机的怠速工况。

(2)测量线性电位计的电阻    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拔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导线连接器,用万用表的Ω档测量线性电位计的电阻,该电阻应能随节气门开度增大而呈线性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