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MS300问题

楼主(2023-12-03):
不知有没有人碰到的。

网友A:
这种问题是内部板子之间的通讯有问题了,大概率是排线松了,或者链接头积灰严重,你可以打开清理一下,检查下排线接口是否有松动等。

网友B:
变频器是安装有振动场所吗⁉️估计是内部通讯电路板和接插件有松动了,自己拆开打胶固定一下,还能用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