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编程思路

楼主(2023-12-03):
如果一个设备    五分钟之内没有任何操作   就把液压站电机停下  这段程序应该怎么写?求大佬们教一个思路

网友A:
相当于有一个定时器定时5分钟,时间到达后,人工过去把液压站电机关掉?

如果是PLC控制程序,直接采用自带定时器定时,定时器到达后输出信号触发液压站停止就行了,难道还有别的特别要求?

网友B:
条件一:“没有任何操作”汇总;条件二:液压站在运行中;条件三:5分钟定时器 ;输出 :电机停指令 。末了,停指令串入电机回路。

网友C:
1701649285068.png用液压站运行使能触发定时器,把所有操作条件汇总做一个常闭串在定时器回路里,操作条件5分钟内不满足,定时重新计时,操作条件5分钟内没有触发,定时器动作,将液压站运行使能断开,运行标志置0,然后后面再启动让液压站运行标志为1 就行了

网友D:
将所有要操作的要素加起来及所要控制的输出关联起来作为条件后加循环计时就可以

网友E:
液压站每个电磁阀输出动作串联一起,如果都没有动作就延时继电器开始5分钟计时,如果任意一个电磁阀有动作都会触发5分钟计时器从新计时,没有动作5分钟计时到了就触发液压马达停机

楼主:
那就是只能把所有操作  汇总一下  手动操作很多的话  就要一个一个都并上  没有简单办法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只能把所有操作  汇总一下  手动操作很多的话  就要一个一个都并上  没有简单办法吗?...



可以检测输出的阀的状态,只要五分钟内没有为1的就认为液压站没有动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只能把所有操作  汇总一下  手动操作很多的话  就要一个一个都并上  没有简单办法吗?...



如果所有的动作是连续位地址的话,西门子plc可以把这些连续的位视为一个字节或者字,当字节或者字为0,即可视为无动作,这样简单吗?

网友H:
弄一个定时器,定五分钟时间,然后把有可能的动作都并起来去复位这个定时器,不就可以了吗?在五分钟时间内只要有任一动作定时器就重新计时,否则时间到就停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只能把所有操作  汇总一下  手动操作很多的话  就要一个一个都并上  没有简单办法吗?...



定时器计时5分钟,然后置位一个变量M100,把这个m100放在液压输出得前面就行了

网友J:
液压站启动开始计时,5分钟内电磁阀没有动作,停止液压站;5分钟内电磁阀有动作,动作一次把定时器清零,重新开始计时。这样的工艺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为了省电的话停的时间长了让工人把液压关了就是,现在5分钟超时把液压停了,要是开始生产的时候忘记开液压这样会产生废料,省的电钱花到原材料上了,要不你程序里还需加一个液压自动启动信号,这个自动启动的信号需要根据你工艺流程选取。

网友K:
这个功能很多工厂都需要,俗称节能模式,超过多少时间没任何操作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功能很多工厂都需要,俗称节能模式,超过多少时间没任何操作就停...



嗯 是呢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判断没有任何操作?

网友L: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能不能满足你的条件,根据你的描述,基本山就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能不能满足你的条件,根据你的描述,基本山就这意思...



大体意思是这样的   但是

1如果点位很多  上百个的话  就要全部串上了   甚至是上万个呢

2点位接的可能不全是复位按钮   可能是触摸屏上的置位按钮  置位一个状态  复位是另一个状态   置位是一个操作  复位也是一个操作  所以全用常闭点串起来是不能检测所有操作的

所以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比如一个指令检测没有任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hfhewei"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那就是只能把所有操作  汇总一下  手动操作很多的话  就要一个一个都并上  没有简单办法吗?...】进行回复:        ---...



也可能是由1变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液压站运行使能触发定时器,把所有操作条件汇总做一个常闭串在定时器回路里,操作条件5分钟内不满足,定时重新计时,操作条件5分钟内没有触发,定时器动作,将液压站运行使能断开,运行标志置0,然后后面再启动...



基本意思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液压站启动开始计时,5分钟内电磁阀没有动作,停止液压站;5分钟内电磁阀有动作,动作一次把定时器清零,重新开始计时。这样的工艺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为了省电的话停的时间长了让工人把液压关了就是,现在5分钟...



见到一个设备是五分钟内没有任何操作   就自己停掉液压泵   再次操作的时候  如果没有开液压泵的话  会出现提示  提示液压泵未开启  液压泵未开启的状态  部分按钮是无效的

网友M:
你的没有操作是指

网友M:
你的没有操作是指什么.程序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没有操作是指什么.程序没有变化?



差不多

网友N:
判断操作按钮啥的呗,再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