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A1000只有2-4档没有1-3-5档

楼主(2023-12-03):
这是龙门吊大车运行上使用的,PLC控制变频器,以前好好的,就是最近突然成这样了。一档没有反应,二档20HZ,三档还运行还是20HZ没有变,四档40HZ,五档也是去运行的40HZ。

变频器D1-01=0

          D1-02=10

          D1-03=20

          D1-04=30

          D1-05=40

          D1-06=50

小车运行也是这样设置的正常运行

------------------------------------------------------------------------------------------------------------

上图是主令控制PLC的接线

上图是PLC去变频器上的线

上图是从PLC接进变频器上的线:左行,右行,多段速1,多段速2,多段速3,故障复位,外部电源负

---------------------------------------------------------------------------------------------------------

上面三个图是PLC的多段速控制

上面这两个图是PLC大车速度控制

现在就是没有1-3-5档位,2档和4档有。

请哪位大佬帮忙看看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A:
1、检查联动台触电是不是接触不好的问题,或者接线松动问题;

2、程序在线监控一下,看多段速组合运行情况。000为零位,001为一档速度10HZ,010为二挡速度20HZ,011为三挡速度30HZ,100为四档速度40HZ,110为五档速度50HZ。

多段速1,多段速2,多段速3 最多可以组成8种速度状态。检测一下应该找出问题所在。只要变频器设置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检查联动台触电是不是接触不好的问题,或者接线松动问题;2、程序在线监控一下,看多段速组合运行情况。000为零位,001为一档速度10HZ,010为二挡速度20HZ,011为三挡速度30HZ,100为四档速度40HZ,110为五档速度50HZ。多段速1,多段速2,多段速3 最多可以组成8种速度状态。检测一下应该找出问题所在。只要变频器设置没问题!

有触摸屏,触摸屏主令控制多段速显示没问题,组合都对,和PLC编程的一样,一个一个档位试过了,包括PLC的输入输出也是一个档位一个档位试的,输入和输出都有亮灯

网友C:
1701649702587.png你要清楚你的多段速是那几个点进行组合而成的,然后参考设置参数当前速度应该是多少,但是现在没有这个速度说明,有一个控制线继电器触点没有给到变频器(变频器是正常的情况下), 比如2挡速度应该是50HZ, 要继电器1,2,3同时接通才会有2当速度,但是现在只有1,3通。。。

你可以做一个测试,搞几个按钮,接入变频器 进行多段速测试

网友D:
有电路图与程序还找不到问题?你看看一段信号变频器是否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E:
看了下程序一三五档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DB150.DBX20.2如果个信号出现问题一三五档恰好就没有了,所以你要顺着这里查,追踪一下这个信号在哪里断了,是不是有中间继电器啥的,没准就是有一个中间继电器坏了,变频器那边收不到这个信号了。

网友B:
感谢各位大佬的热心帮助,看了大家的建议,我也觉得应该是多段速1没有给变频器通信上,各个地方都是正常的,应该就是从PLC输出到变频器这段出了问题,正好1/3/5档都需要用到多段速1的通讯,2/4档却不需要多段速1的通讯,所以应该是多段速1这根线PLC到变频器之间哪个地方断开了,最近出差了,等回去我再验证,再次感谢各位大佬。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清楚你的多段速是那几个点进行组合而成的,然后参考设置参数当前速度应该是多少,但是现在没有这个速度说明,有一个控制线继电器触点没有给到变频器(变频器是正常的情况下), 比如2挡速度应该是50HZ, 要继电器1,2,3同时接通才会有2当速度,但是现在只有1,3通。。。你可以做一个测试,搞几个按钮,接入变频器 进行多段速测试

是DO模块其中一个输出点接触不好了,但是对应的输出指示灯亮,我把那个点上的线拆下来放到别的输出点就可以了,现在准备更换DO模块

请问直接把新的换上就行了吗?里面的编程是不是都在CPU里面?还用重新编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