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1台上位机带2台 S7-200200 SMART ,PLC地址如何分配设置?

楼主(2023-12-03):
    现有一台上位机,通过WINCC 软件采集2台型号相同的 S7-200 smart   PLC 信号,通过1台网络交换机互联,2台PLC不需要互通数据。那请问第1台PLC和第2台PLC的数字量、模拟量地址如何分配呢?比如第1台数字量为I0.0-4.7,第2台数字量从哪里开始呢?是从I5.0-9.7吗?

网友A:
第一台1I0.0-4.7,第二台就是2I0.0-4.7就可以区分了,两个PLC地址不要设置一样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但是在编程软件里怎么设置1I0.0-4.7和2I0.0-4.7啊?设置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