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求这个模块的设置软件

楼主(2023-12-03):
求该模块软件,有的请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看起来像一个温湿度模块,需要配置什么呢?有没有可能直接插上就能用。

网友B:
这个都不太常用,只能看看能不能找厂家要个使用说明

网友C:
LC04Pro上位软件  但是这家企业都找不到了   软件估计也就找不到了吧

楼主(2024-08-01):
专用软件找设备厂家要到了。感谢诸位的支持。

这个叫模块叫  帕科逻辑     以前是日本产的,现在已有国产。我们是用在温度控制方面。

  • 飞星伟业

    您好,请问是在哪里要到的专业软件呢,方便高速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