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入设置界面

楼主(2023-12-04):
各位老师,本人新人一个,请指教一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工厂里的一台百德福变频器(B500-4025),因为设置错误,在设置“运转方法选择”中,(频率指令)误选“传输控制”方式后,界面一直显示“CALL”,就不能再进入设置界面,开关机亦无效,都显示“CALL",不知道怎样处理。

网友A:
查找手册 找到变频器控制方式 设置参数的选项 将参数修改成你需要的运行控制方式

网友B:
先停机再改参数试试

网友C:
在手册里找到进入设置的密码,正确输入密码才能进入设置。

网友D:
这样的事最好的方法就是给厂家打电话

网友E:
找个手册,或者你把面板拍一下发出来。有可能是变频器正在运行你无法修改运行参数,有可能是远程模式面板上有些参数你无法操作,首先要确定变频器现在的状态,然后你要想办法进参数设置去修改频率指令,倒不是很难的问题,只是这个变频器用过的人不多吧,需要现场的信息越多越好。

楼主:
以上各位前辈,多谢多谢各位!机器今天送厂处理了,庆幸的是厂家距离我处不远,1小时车程左右吧,但维修人员都认为机器太久,资料不好找,到中午下班还未搞好,所以直接放下等他们慢慢搞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上各位前辈,多谢多谢各位!机器今天送厂处理了,庆幸的是厂家距离我处不远,1小时车程左右吧,但维修人员都认为机器太久,资料不好找,到中午下班还未搞好,所以直接放下等他们慢慢搞了。...



如果价格不算贵,直接建议厂里换新的

网友G:
参看8.1/8.2章节的故障显示:参数N002>=4,外控PLC的传输信号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看8.1/8.2章节的故障显示:参数N002>=4,外控PLC的传输信号不正常...



 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一直都是使用操作面板控制马达转速的,觉得不方便,改用外置电位器调节,设置时错误输入,就做成这样的问题,这个机器以前也未曾使用过外控PLC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