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途V17使用NettoPLCsim与MCGS建立仿真问题

楼主(2023-12-04):
首先,我电脑的IP是192.168.1.110

我的PLC已经是启动仿真了,PUT/GET也打勾了,IP是192.168.0.1,PLCsim也能监控或者强制位。也就是说,PLC这边已经做好准备。

然后就是NettoPLCsim这边,添加了一个PLC,network addres IP是我电脑的IP192.168.1.110。PLCsim IP是PLC仿真的IP 192.168.0.1.建立好这个桥梁之后,run。

再就是MCGS这边,本地IP是192.168.0.2.远端IP是电脑IP 192.168.1.110,变量和通道的建立好,而且对应。然后模拟运行

结果是,我觉得我什么都对,但就是没有效果,MCGS读不到PLC的点位。

请各位大佬,老师,师傅指教

网友A:
DB块属性优化块访问勾选哪里取消再试试

网友B:
本地IP是192.168.0.2不对,要在1网段

网友C:
别的先不说,你两个设备的IP不在同一个网段,这能通讯上吗?

网友D:
多看看B站 视频 ,

网友E:
Network Address 这里

直接点右边的...

直接选电脑本机的IP或者127.0.0.1,如果没有看见127.0.0.1这个IP,手打上去也可以。

MCGS 远端IP地址,填电脑的IP地址,或者填127.0.0.1.

一般来说,用127.0.0.1会成功率比较高,因为是内部回环。不涉及到网线插没插,WiFi还是无线的问题。

网友F:
NettoPLCsim

这个软件只能用在西门子的?其它的可以?

网友A:
1704201241309.png亲测好用 !

网友G(2024-01-13):
    IP明显冲突了,不对,仔细检查下

网友H:
确保你在NettoPLCsim和MCGS中设置的IP地址和端口号都是正确的。特别注意检查PLC仿真和MCGS的IP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I:
软件的临时问题可能导致通讯失败。尝试重启MCGS软件,看是否能恢复正常通讯。

网友J:
使用了NetToPLCsim来建立连接,确保正确地建立了站点,并且启动了链接。在设备调试界面查看数据是否已经上传。检查下

网友K:
如果MCGS作为主站连接多个PLC,要确保所有PLC的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并且每个PLC的地址都是唯一的,避免地址冲突导致通讯不稳定。

网友L:
虽然是在仿真环境中工作,但如果可能的话,检查实际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有时候硬件问题也可能导致通讯失败。

网友M:
核实一下MCGS与PLC之间的通讯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MCGS中的驱动设置、通道配置以及PLC的IP地址是否与实际相符。

是否有冲突

网友N:
MCGS无法读取到PLC的点位可能是因为IP地址配置、PUT/GET设置以及数据块设置等。

网友O:
如果在PLC程序中使用了数据块(DB),需要确保没有启用“优化的块访问”选项,否则可能会影响远程访问。

网友P:
PLC仿真的IP地址和电脑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内。你PLC仿真的IP是192.168.0.1,而电脑的IP是192.168.1.110。

这两个IP地址并不在同一网段,可能会导致通讯问题。需要将它们配置在同一网段,例如将PLC仿真的IP改为192.168.1.x。

网友Q:
检查一下网络连接是否正常,确保没有防火墙或者网络设备阻止了通信。

网友R:
检查PLC程序是否已经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这是实现远程访问和监控的前提条件。

网友S:
IP地址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