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结构体变量如何定义地址?

楼主(2023-12-04):
和利时 LE小型PLC结构体变量如何定义地址呀?

网友A:
结构体定义地址规则是:定义的地址必须满足 8 字节对齐(即地址能被8 整除),且为 M 区地址。目前 AT 支持的简单变量类型最大为 8 字节如 LREAL(该类型变量地址必须为 8 的整数倍),在定义结构体时,用户可随机修 改成员类型为 BOOL、BYTE、INT...LREAL 等,确保用户定义的地址能正确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