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5U读取触摸屏实时数据并转为模拟量输出

楼主(2023-12-04):
求助!!!

三菱FX5U想读取触摸屏实时数据并转为模拟量输出。目前用的是昆仑通态触摸屏。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直接读不就好了么

网友B:
直接读取再通过实数运算在转换成整数输出给模拟量模块

网友C:
昆仑通态屏做ModbusTCPServer或者ModbusRTUSlave做数据转发,PLC做ModbusTCPClient或者ModbusRTUMaster对其进行读写操作即可,可参考视频:

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较为详细的描述了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的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1884095962448398?utm_source=xiguastudio

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较为详细的描述了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的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2629364278657544?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D:
触摸屏的数据是哪里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的数据是哪里来的呢



宇电温控表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昆仑通态屏做ModbusTCPServer或者ModbusRTUSlave做数据转发,PLC做ModbusTCPClient或者ModbusRTUMaster对其进行读写操作即可,可参考视频:昆仑通态...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读取再通过实数运算在转换成整数输出给模拟量模块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不就好了么



谢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昆仑通态屏做ModbusTCPServer或者ModbusRTUSlave做数据转发,PLC做ModbusTCPClient或者ModbusR...

不用客气,你这种方式用的比较少,或者屏做主,PLC做从,屏把数据实时下发给PLC也可以的。

网友E:
直接读,通过写好的程序转 到PLC内部

网友D:
plc直接modbus通讯仪表不行吗

或者触摸屏脚本给plc

网友F:
加个485转模拟量的专用模块,直接从昆泰屏通过通讯转出,更简便。

网友G:
威纶通触摸屏有个背景数据,设定好周期一直会自动传的,还不用写宏程序

网友H:
我理解的是,你的触摸屏上连接了至少2台设备,一个是你的温控表,一个是FX5U,你在触摸屏内部写个脚本,把温控表的数据赋值给FX5U(先定义一个变量地址)。

之后再给个模拟量输出模块,把这个数据输出成模拟量就可以了。

网友I(2024-04-24):
我用OMRON,西门子就很好转换,而且经常用到,

很简单的,模拟量可以转换数字量,那么数字量转换模拟量更加简单。

比如你平时不用模拟量输入输出吗?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