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知道有没有人用过24V加热带,如何控制

楼主(2023-12-06):
目前已知要使用24V加热带(要用PLC控温),但是我只使用过220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有相关经验的朋友简单说一下有什么区别啊(使用或者控制方面)

网友A:
没啥区别,就电压等级不一样而已,发热与电流有关

网友B:
开关电源功率配足就行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啊。直流控制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