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0做主站添加多个相同 IP地址的从站设备

楼主(2023-12-06):
和利时PLC LK220做主站添加多个相同 IP地址的从站设备

网友A:
LK220 做主站连接ModbusTCP 从站时,可以给每个ModbusTCP从站设置2个 IP 地址,即 LK220 和从站之间可以建立冗余以太网链路,如下图中红色框中的 地址1和地址2。

当出现如下情况时,可以通过IP配置实现连接相同IP地址的从站。

 1) 多个以太网从站设备 IP 地址相同但是单元 ID 不同(例如多个 LK205 CPU 模块);

 2) 一个以太网从站设备,存在多个单元ID,而从站 IP地址相同(例如串 口服务器);

以上两种情况都可通过配置地址2满足实际应用需求,端口号主从站保持一 致即可,不必是502。

从站IP地址相同,单元ID(从站站地址)不同时,如IP地址为129.0.0.10, 单元ID分别为1和2时,在LK220 中两个从站的“从站IP地址2”均设置为: 129.0.0.10,“单元 ID”分别设置为: 1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