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网关串口连接施耐德M340PLC应用案例

楼主(2023-12-06):
EG网关串口连接施耐德M340PLC应用案例

前言:施耐德M340 PLC广泛应于工业控制领域,是一款性能高,运行稳定的控制器。此次我们要把施耐德M340 PLC通过Modbus-RTU协议使用EG网关连接到EMCP物联网云平台(简称EMCP),实现电脑Web页面、手机APP和微信对施耐德M340 PLC(%M和%MW)寄存器远程监控和读写。

一. 准备工作

一.1 物料准备

1、施耐德M340 PLC一台。

2、 EG系列网关一台,天线和电源适配器(以下EG20网关作为实例)。

3、 SIM卡一张,有流量,大卡(移动、联通、电信)。

4、 水晶头一颗。

5、 联网电脑一台

6、电工工具、导线若干。

物料准备如下:

1.2 EG20网关准备工作

我们需要对网关(其他EG系列网关类似,以下均以EG20网关来介绍)连接天线、插上SIM卡(移动/联通/电信流量卡,大卡)或者使用能够上网的网线插入EG20WAN口、连接12V或24V的电源适配器。

1.3 施耐德PLC准备工作

M340 PLC连接电源,准备一颗水晶头,水晶头的第4个引脚和第5个引脚分别接EG20485A和485B,如下图所示:

二. 施耐德M340 PLC从站创建

第一步:将M340 PLC经编程电缆连接到电脑上,打开Unity pro编程软件,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先点击【PLC总线】再双击【Modbus端口】,进入Modbus参数设置界面,按下图完成设置(类型选择从站,从站号地址、通讯参数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置,本案例设置为从站1,通讯参数为96008N1)

Modbus参数设置完成后,把修改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中,再打开【应用程序树】,点击【GVL】,将变量进行修改。

这样施耐德 PLC 从站的配置就做好了。

三. EMCP平台设置

在对EMCP平台进行设置之前,首先确认EG20网关和施耐德PLCRS-485线是否连接无误。

用管理员账号登录EMCP平台www.lfemcp.com (建议使用360浏览器极速模式、谷歌浏览器(Google Chrome)或者支持Chromium内核的浏览器),对EMCP云平台进行设置。登录EMCP后首先进入设备列表显示页面,因为我们未创建任何设备,所以是一个空页面。

3.1 新增EG设备

步骤:点击【后台管理】(只有管理账号才有此权限→【设备中心】→【EG设备管理】→【+新增】→填写设备信息→点击【保存】。其中,【设备名称】必填,其余选项均可不填。

3.2 远程配置网关

远程配置最主要两个地方需要配置,一是配置网关485通讯参数,二是在平台上创建施耐德PLCmodbus-RTU的设备驱动,下面分步骤对此功能进行讲解。注:网关只有在线后才可以进行远程配置

3.2.1 绑定网关

步骤:点击【②:网关、仪表管理】→【绑定网关】→填写【SN编号】和【验证码】→【保存并下一步】。

SN和验证码在网关的机壳标签上,SN为12位纯阿拉伯数字,验证码为6位纯大写英文字母。【备注】可以根据需求填写,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并下一步】。

此时在“网关基本信息中”可以看到绑定的网关是否连接到平台(成功登录平台可以看到“在线”绿色字样,如果不成功则显示“离线”灰色字样,此时请检查网络或网络信号)。

3.2.2 通讯参数设置

我们要使用RS-485和施耐德PLC进行通讯,所以我们要设置EG20网关的RS-485口通讯参数。

步骤:点击【RS485→填写【波特率】、【数据位】、【数据校验】、【停止位】→点击【保存】。

3.2.3 创建设备驱动

点击RS485后方的【添加驱动】→填写设备驱动信息→【保存】。

基本配置介绍:

【驱动名称】:必填项,自定义即可。

【品牌】、【型号】:必填项,如图所示,分别选择“通用Modbus设备”和“Modbus RTU”。

【设备地址】:必填项,为网关所连设备的Modbus从站地址(范围1-255),此地址必须和PLC设置的从站号一致,所以图中设置为1

高级配置介绍:

【最小采集时间】:是网关采集设备数据的时间间隔,单位:ms。如设置1000ms,即网关1s采集一次设备数据。

【通讯等待时间】:网关接收通讯数据等待时间。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默认1000ms。

16位整型】、【32位整型】、【32位浮点型】:是指对应数据类型的解码顺序。如果厂家给的表格没有标明,建议不要进行修改,直接选择默认即可。

【分块采集方式】:0— 按最大长度分块:采集分块按最大块长处理, 对地址不连续但地址相近的多个分块,分为一块一次性读取,以优化采集效率;1— 按连续地址分块:采集分块按地址连续性处理,对地址不连续的多个分块, 每次只采集连续地址,不做优化处理。直接选择默认即可。

4区16位写功能码】:写4区单字时功能码的选择。直接选择默认即可。

3.3 添加变量

步骤:点击【步骤③:变量管理】→【+添加变量】→填写变量信息→【确定】。

仪表、PLC:选择刚才创建的“施耐德M340PLC”驱动即可。

【变量名称】:自定义即可,必填项。

【单位】:自定义即可,选填项。在列表展示时,变量会带上单位展示。

【寄存器类型】:在施耐德M340 PLC中,离散量的输入输出使用的是%M地址,模拟量使用的是%MW地址(Modbus寄存器对应关系可以参考下面案例的采集变量对照表)。

PLC本地寄存器与功能码对应关系如下表,后方为对应的EMCP平台选择的寄存器类型。

PLC内部地址

寄存器类型

%M

线圈(0X

%M

离散输入(1X

%MW

保持寄存器(4X

%MW

输入寄存器(3X

寄存器地址:根据实际变量填写。

【读写方式】:可选择变量的读写方式,根据需求修改。注意离散输入和输入寄存器不能选择“读写”。

数据类型:根据PLC设置选择即可。

点击高级配置有如下显示:

【小数位数】:根据需要选填即可。

死区设置:根据需要填写即可。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考后面的“?”帮助。

【采集公式】【写入公式】:根据需要填写即可。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考后面的“?”帮助。

【状态列表】:可将数值直接与文本映射。如值为“10”,映射字段为“设备故障”,则当采集到变量的值为“10”时,会直接在设备监控和历史报表中显示“设备故障”。

添加完成后变量管理如下图所示,此时可以点击数据【数据测试】按钮检查数据是否正确,减少切换前台看数据的次数。

采集变量对照表

采集变量名称

PLC映射地址

平台寄存器类型

平台寄存器地址

数据类型

流量

%MW0

保持寄存器(4X

浮点型

压力

%MW2

保持寄存器(4X

浮点型

温度

%MW4

保持寄存器(4X

浮点型

缺水告警

%M0

线圈(0X

开关量

溢水告警

%M1

线圈(0X

开关量

照明开关

%M2

线圈(0X

开关量

风扇开关

%M3

线圈(0X

开关量

说明:在案例中直接在PLC程序中为%MW变量赋的值

3.4 报警信息设置

可以根据需要给变量设置报警,当产生报警时,会在电脑网页端进行报警展示,在手机APP和微信进行报警推送。设置步骤:点击需要报警的变量后面的【报警】→【新增】→填写报警信息与条件→【确定】。如下图所示:

3.5 历史报表管理

创建完变量后可以点击“④历史报表管理”根据自己的需求创建历史报表。【历史报表】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下,来记录历史数据,【历史曲线】是根据报表生成的曲线,方便客户以曲线形式查看变量变化趋势。如下图界面所示:

周期存储:按照固定时间间隔,定时对数据存储记录。

条件存储:当某一变量到达一定条件,对部分数据进行“间隔存储”或“单次存储”。

变化存储:当某一变量变化超出一定范围后(高低限),对部分数据进行单次记录(如:某一数据报警后对关联数据进行记录)。

3.6 画面组态

点击【⑤组态管理】即可进入组态管理界面,此处可以设置数据监控中的展示方式(组态展示或列表展示,默认为组态展示)。可以在此处选择使用组态展示形式来展示对应数据规则。

如下图界面所示:

点击界面中间的组态界面列表后方的【编辑】项,进入编辑页面。通过组态编辑页面我们可以任意绘制图片、文字、数显框、按钮、指示灯、管道、设备等控件,详细功能请参考《EG设备组态编辑使用说明》。

四. 实验效果

用户登录EMCP平台(www.lfemcp.com),点击”施耐德M340PLC“设备的图片或设备名称进入设备即可查看、修改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