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S和Office有冲突?

楼主(2023-12-06):
听说这两款软件有冲突,那么如果并行安装,对我们工控软件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我装在一起 没毛病

网友B:
这还真没试过。WPS就是阉割版的office,对软件的影响这还没遇到过,一般都不用WPS。

网友C:
没啥问题,我两个都在用!

网友D:
曾经我安装了office2007和不知道版本的WPS,然后发现打开WPS后,再去用office打开同一个文档,文档就会有意想不到的错误,而且WPS有弹窗,后来卸载了WPS,就好了。

网友E:
WPS的内核是office,如果不是正版的,系统更新后有时会有冲突,比如WPS打不开等现象

网友F:
WPS 和 Office 是两个不同的办公软件,它们在功能上有一些重叠,但是它们并不会直接冲突。但是能装Office,就不要装WPS,广告太烦人了

网友G:
一般不用WPS,用习惯了office了,不爱用WPS

网友H(2024-02-20):
有问题的都是非正版,破解版的